神舟承运725D档80,CPU座时钟不正常?谁注意过SIS的时钟?

楼主(2009-01-16):
神舟承运725D
主板型号:蓝天M360SMB-0D
故障:开机档80
芯片组SIS661+963L
测试过程中发现内存的CLK2 CLK2#阻值无穷大,另外4条时钟正常!测试时钟IC输出时钟正常,但线路连不到内存槽!
CPU上假负载测量总线时钟阻值20左右,输出正常,到时钟IC线路正常!CPU时钟测试点阻值900+,到时钟IC线路不通!
参考同芯片组的台机主板测量时钟IC相应引脚输出正常,阻值正常!
刷新过BIOS,加焊过北桥!现在思路中断!
过程中曾从时钟IC相应位置飞线到内存槽,故障一样!CPU的时钟没办法飞线!故放弃!

网友:
时钟信号对线路长度,阻抗要求非常严格,飞了线就算能亮机也会蓝屏。

网友:
SIS芯片内存上的时钟是由北桥发出送到时钟缓冲芯片,再到内存插槽的。

SIS661芯片全板时钟分布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内存时钟是由主时钟电路输出到北桥SIS661,再从北桥输出一路内存时钟信号(100M)到缓冲芯片ICS93772.缓冲后输出十路时钟信号给两条内存,每条内存5路.并且对地电阻一样大.频率都是100M.缓冲芯片坏了可用台式机主板上的ICS93722代换.我去年8月修自己的方正本本碰到过ICS93772   1脚2脚对地短路,买不到新的,无奈之下用93722代换,居然成功了.该芯片温度较高,只要输出频率准确就是好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