热启动无显示

楼主(2009-01-16):
有一块661fx-m7的主板,sis芯片组,故障现象有点怪,正常开机都是好的,进系统测试都正常,只要在系统引导前,用ctrl+del+alt 热启动 就会无显,诊断卡D0,难道是bios不复位?bios刷了多遍,芯片也换了,请高手指点一下。。。。

【最后确定为cpu故障:更换一个赛扬D3.0(775),故障解决,原机使用为P42.66(775)】

网友:
应该是南桥有问题

网友:
顶一下,有时无显代码不变化一直是26,bios的2脚,reset时电压有变化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