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V2000键盘不工作维修一例

楼主(2009-01-16):
开始是为了解开BIOS密码,找了一块废板,拆了个BIOS下来,换上,密码果然没有了,但是键盘不工作,外接也不行。
这下晕了,再换个BIOS,一样。于是只好换EC,说实话,开着那么多管脚,真是有点懒,毕竟周末了吗。
好不容易焊上了,开机不亮,再吹,终于可以启动了。
可是,键盘还是不工作,晕。
真想放弃了,又不甘心。量有关外围元件,竟然都是好的。中午已过,饭还没吃,饿啊。
最后看到时钟芯片,纯粹是抱着试试的心理(因为机器可以启动,认为时钟应该没问题)最后一搏,结果,换完时钟芯片就好了,直到装完系统,再也没给我找事。
就是这么一台二手机器卖得好辛苦啊。

网友:
时钟芯片 不好用怎么会导致键盘不好用啊

网友:
问一下楼主键盘供电 时钟 数据正常么电压多少啊

网友:
键盘和时钟芯片 也有关呀

网友:
看完后很疑惑 为什么换完BIOS后键盘不能用了 ?以前是好的吗?如果以前不好 那就要查,  但如果以前是好的 为什么换了BIOS以后坏了不再换回原来的BIOS试试而去换EC?还有时钟坏导致键盘不好是什么原因呢? 楼主能不能讲的详细一些?

网友:
其实 我也有些疑惑,因为最后换的是U23(图纸是Compaq V2000 CT8 AMD的,论坛上有,我就不再发了),是系统的主时钟芯片。当时的想法是:会不会是时钟导致EC的工作状态不正常,因为键盘实际上就是由EC控制的,但有些信号又来自于南桥。我上面说了,只是这最后一搏蒙上了,因为机器一直启动正常,所以没有怀疑过时钟。现在回过头看,比较感兴趣 PCLK_591, 感觉这次维修跟这个信号好像有点关系。还请高手指点。

另外,换BIOS之前没有试过键盘,因为是同事丢给我的活儿,所以不确定BIOS和键盘在这次维修中的关系。关于工作电压,图纸上都有,在论坛上搜一下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