全板电压不正常。。。求助

楼主(2009-01-16):
今天修到一个块INTEL主板
不插主板ATX电压正常
插到主板上,自动开机的
在ATX那边量电压
橙1.3V
红2.8V
紫5V
黄7V
诊断卡灯狂闪,能点亮
这样的问题都没有修过
请各位老师指点指点一下。。。。谢谢
[
]
主板
求助

网友:
PCB板有短路,注意板上的IC/MOS管有没有发热.
ATX电源有问题也会是这样.

网友:
IC/MOS管 没发汤
电源绝对好的。。。换了2个电源试过。。。。。期待师傅们指点

网友:
你先查你的开机电路,我以前也遇到过类似问题,是开机电路不正常引起的。就是插上ATX电源后,绿线的电压忽高忽低触发一下,停一下。造成5V,12V的电压不正常。

网友:
主要还是应该检测主板有无短路

网友:
先确认电源有没问题,然后可以看哈南北桥各供电管有没对地短路的 ,应该有明显的短路。

网友:
多是内存旁边,PCI旁边供电MOS坏或南桥坏

网友:
可以关机吗?不行换IO吧。。

网友:
换io 基本都这毛病

网友:
修过全板电压偏低,是USB接口短路了。希望有帮助
[
]

网友:
我感觉4楼的朋友说的有道理!因为12V、3.3V和5V同时偏低,是元件造成轻微短路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哈!

网友:
年前,碰到过一个昂达N61G的网吧板,IO附近像是进过水,故障现象和你这个很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