磐正EP-8NPAI 掉电

楼主(2009-01-16):
手里有35片磐正EP-8NPAI 主板 ,毛病基本都是一样。上CPU掉电 上假负载就不掉。而且CPU没有电压。请哪位高手知道,指点迷津。谢了

网友:
看你的描述好象是CPU供电电路的故障,看是不是场管,电容,或者电源IC有问题了

网友:
这个板子不是掉电 是上上CPU就短路啊   上个坏的CPU就不短路   我也找不到毛病了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昨晚接了片和LZ一样型号的AMD754针板子,跑00我的是南北桥集成芯片出问题,,这些芯片问题多多,看看你的是不是

网友:
我总共有30多片呢  就 两种毛病  一种是桥虚焊   还有一种就是这个了

网友:
我昨天换了5片这样板子的桥.这样的主板桥坏的多.

网友(2009-06-28):
不好修 不好修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