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S/2,鼠标时好时坏但键盘口始终正常?

楼主(2009-01-16):
PS/2,鼠标时好时坏但键盘口始终正常!请高手指教!

网友:
换个鼠标试吧,换个接口

网友:
鼠标键盘口维修思路

确定是好的话,
请检查主板上的鼠标键盘接口是否好的,
查到I/O的线路
换I/O
换南桥.

网友:
检查ps/2口的贴片电感和电阻。

网友:
确定鼠标键盘是好的 查主板上的鼠标键盘接口是否好的 可把主板上的鼠标键盘接口的容排取下试试

网友:
检查排容是否漏电及排阻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取下排容是否会影响到键盘口啊 !

网友:
你有检察过那些电容 电阻吗?
跳线正常吗?  +5v  clk  等都正常吗?如果是都正常就换一下i/o如果换了还不行就好考预换NQ了

网友:
将鼠标插左另一部电脑看看,先排除是否鼠标自身有问题,你所说的时好时坏,能不能说详细一点。

网友:
我换换NQ了还不如换个USB鼠标 用的好好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