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弟这有个液晶编程器,请问一下,怎么读出拿乐华升级头写 ...
小弟这有个液晶编程器,请问一下,怎么读出拿乐华升级头写进去的程序?

楼主(2009-01-16):
今天客户拿来一个改装液晶,打开是五伏供电没了,换了八脚的五伏产生IC还是没有供电,旁边电容我也换了,稳压管也换了,很奇怪的现象,我这正好有通用板,想给他换了,不知道哪位师父能帮助我一下!
已经解决了,不是屏的问题,是电源输出的问题,
[
]
电源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通用板自带的程序一般都是通用的,要不先看通用板点亮看看,不行再高程序

网友:
我把我这所有的通用板插口对得上的全试了,都点不亮,现在吃完饭回来,它原来那块主板又能点亮了,五伏也有了,三点三伏也有了,很奇怪!

网友:
这个已经修好了,是12V变五V的一个8脚IC的反馈电阻坏了,时大时小的,
导至输出电压不正常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