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修的液晶少,想问问屏电路上的负压具体是多少伏啊!

楼主(2009-01-16):
我修过几台液晶,可就是忘了测一下屏电路上的负压,不知道具体是多少伏,今天修了台联想的LXM-WL19BH,显示基本都正常了,可就是屏中间有大概10厘米的水平白条,在开机时最清楚,然后有大部分可以慢慢变淡,测了屏电路上很多地方只找到一个最高的负压11.8伏左右,这现象我相信应该有少人见过,大伙说说是不是负压引起的呢?

网友:
屛电路里面就是有负压电路,这是正常的,这路电压一般叫Gvee或者Voff,是用于像素点关闭的。

网友:
这个负电压主要用于行驱动芯片上

网友(2009-10-01):
好像一般是26V左右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