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块主板不开机,没搞清楚那里的问题

楼主(2009-01-16):
(图片)

网友:
好像是INTEL的板子,这板子不通电80%是I/Q问题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如果其他外设都是好的,确定是主板的故障。
你可以按照下面的步骤测一下:
一:POW线和RESET线是否插反
二:CPU 12V供电是否短路
三:看一下主板的开机电路!POW排针是否有3V或5V
四:CMOS跳线
五:南桥输出端对地阻值
六:I/O (有可能开机电路经过此芯片或直通SB)

网友:
问问题的时候最好把型号说说清楚,以便搞清楚问题

网友:
看着有点像华擎的主板,再看好像是VIA的芯片组,要么就是SIS的,不开机的问题很多了,什么电压都没量怎么帮你啊

网友:
你就一张照片,有谁能知道是什么原因。

网友:
就是话亲的板,不开机看桥工作条件,晶振很重要

网友(2009-08-02):
你怎么不把一个病人的相片去问医生他得什么病啊?

网友:
LZ最好能提供更详细的信息

网友:
哪有这样求助的,你只上来一张图,什么也没有查 那大家也不是神,怎么能帮了你呢

网友:
是不 是显示器电源没开

网友:
好歹也要描述一下现象嘛  就一张图片,让我们看天书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