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HOST版挂双硬盘蓝屏问题。

楼主(2009-01-16):
装GHOST版挂双硬盘蓝屏问题,大家应该都遇到过。不知大家有什么简单的解决方法呢?我一般用这两个方法,1。用有系统的盘入系统,然后热插拔第二个盘,这样可以正常读第二个盘的数据,但重启就不行了。2,把两个硬盘接好后,用安装版装一次,然后再装GHOST版,之后可以正常使用第二盘。不过应该还有更好的方法,大家说说自己的方法。
解决方法

网友:
先用一个盘进入系统,然后在设备管理中把IDE/ATA/APAIC的设备全部关掉,插上第二张盘的排线。然后再把刚才关的都打开就好了!

网友:
这两个硬盘是好的吗?用MHDD查看一下是否正常,如果正常装好两个硬盘,开机在BIOS里设你要的那个盘为第一个启动或跳主从盘或数据线.

网友:
首先两个硬盘都可以单独入系统的,联线肯定也没有问题,原因是换新硬盘用GHOST版装系统后,再挂旧的硬盘就启动时蓝屏,之前我一般的解决方法时用安装版装一次,再用GHOST装就正常了,可以肯定是分区表出的问题.

网友:
就按我说的就好了,当初我就是这么干的!
:lol :lol :lol :lol :lol :lol :lol :lol :lol :lol
:victory: :victory: :victory: :victory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