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一个液晶通用板上12V变五V的IC资料

楼主(2009-01-16):
这是一块液晶能用板,上面有一个八脚的IC,是12变5V的,名字是MP1410ES,哪位有它的资料,
现在他的电压是1:3.9V,2脚,12V,3脚是输出.为2.18V,四脚为地,五脚0.63V,六脚2.45V,七脚4.06V,八脚0V,
哪里不对,谢谢了,我量另一个通用板8脚12变5VIC的时候,一脚为12V,三脚输出为五伏,是正常的,

已经解决了,是一脚反馈的一个接地电阻坏了,导致电压时高时低,输出也是时高时低,103,10K的,换了就OK了

网友:
这么多人路过都没有人安慰我一下,看来就得靠自已了!

网友:
你可以找一个坏了的通用驱动板 利用它的5V转换电路得到5V电压

网友:
我晕,搞到现在了,不搞了,头都大了,明天继续,

网友:
用7805就行了

网友:
用了7805,还是不行,这块板已经让我修上了,是反馈的一个10K的电阻坏了时大时小,导致输出电压不断变化, ,

网友:
楼主厉害呀!反馈电阻坏了都能找到。

网友:
呵呵,主要是它时好时坏,刚才想把电路图传上来,不知道为什么,一直传不上来,

网友:
已经解决了,

网友:
LU GUO

ZHU HE NI XIU HAO LE

网友:
晕,问你一个问题

我在线很久了,怎么我的在线时间还是0小时呀!

网友:
你清除一下COOKIES就可以了,屏最下方!

网友:
换25V47U电容,失容导致

网友(2009-04-05):
楼主很强  这都能找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