奇怪的问题(请高手指点迷津)

楼主(2009-01-16):
我有台P3的电脑,一直我父亲在用,前段时间他打电话给我说开不起机了.我于是回到老家把BIOS放电后开机,花屏,证明我的BD3360   的5200显卡烧了,我换了张显卡后进入系统,发现声卡也没了.在设备管理器中找不到声卡,但是多出来了一样新设备,系统提示的是PCI调制解调器.但是我没插任何东西在PCI插槽上呀!我估计声卡也坏了吧.索性就先换了块主板.
        最近手里没事了,把该主板(M6TSU)找出来维修.装上显卡(好的).进系统后还是提示发现新硬件PCI调制解调器.但是出现新问题了一装显卡驱动从启就死机,如果不装驱动也就没事.
       我测试过声卡(ALC201)的供电5V正常.声卡芯片也换过了.但是故障依旧.
让我想不明白的是就算声卡出问题了,也不会多出一个PCI调制解调器出来呀!请问高手这是什么问题?
BIOS我是刷新了的.但是故障依旧,始终不能识别声卡芯片.在系统里多了个调制解调器.真的很茫然..........

网友(2009-02-16):
现在我的显卡修好了,换了一颗显存颗粒.但是主板还是那样.在BIOS里把声卡屏蔽了,进系统后不在提示有调制解调器.证明系统是把声卡识别成了调制解调器了.望高手指点.

网友:
你的主板BIOS设置里有没有吧AC MODEN那项关掉,开机检测到的声卡中断正常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