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6137奇怪的开机过程

楼主(2009-01-16):
最近手里接手一台联想的电脑,因客户单位把220V误接到380V上了,导致把电脑的开光电源烧坏了.拆开电源把烧掉的两颗200V/220UF电容,桥,保险换新后,电源恢复正常.于是接到主板上,按开机键,没有反应.根据经验给BIOS放电(JBAT1 ),当把跳针跳到另一端时,电脑启动了,修改时间后不能保存.但是能正常进入系统.判断为COMS出问题了或着电池没电了.于是逐一排查,发现原来是我把跳针,跳到CLEAR了.于是把它跳回去.在开机,结果又不能启动了.我再次把跳针跳过来,电脑自动工作了.
      根据上面的故障我把BIOS刷新了,电池也换了新的,对电池附近的二极管和电容都检测了.没有发现异常.根据不开机的检修流程我把IO ,32.68晶振都换了故障依旧.

     在跳针在正常的情况下,跳针的电压为3.1V  POWER端电压为4.8V,并且按开机键的时候74HC14的6脚也有从低变高的变化.IO芯片也接收到了这个电压变化.

注:如果把跳针跳到正常的位置,不能开机,有时能把电源通上,诊断卡上什么都没有,只有几个电源指示灯是正常亮的,复位灯没有亮或闪烁. 但是一但把JBAT1跳针跳到CLEAR,主板马上正常工作,诊断卡也自动走到26了.我马上把跳针跳到正常位置,进BIOS发现时间一直停留,不动了,但是把跳针跳到CLEAR,时间的秒数又开始正常工作了.

现在我真的没头绪了.难道真的是南桥出了问题?但是通过跳跳针主板能正常工作的嘛!请高手指点一二.在此先谢谢!

网友:
换电源试冒?

考虑一下

网友:
谢谢,我换过电源也一样

网友:
LZ
你说的不开机是不上电呢还是上电不跑代码?

如果是上电不跑代码,更换BIOS芯片再刷

网友:
不上电.但是南桥的3.3又有.IO芯片的5VSB也有.

网友:
我看你除了SB以外,基本上都换完了
还是做个桥试试吧

网友(2009-11-27):
最近没事,把该主板找来练手。终于搞好了,的确是南桥的问题。换了故障解决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