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K8NHAG VER 2.0主板不认键盘,PS2和USB均不认.

楼主(2009-01-16):
一块映泰K8NHAG V2.0主板,现象是不认键盘,在BIOS自检处当机,测量键盘+5V、DATA、CLK均为5V,而USB接口的也不认,供电正常,有2个USB口的DATA-有3V,而另两个口的DATA+和DATA-均无电压,
此板没有排容,IO芯片为IT8712-F,清除CMOS无效。
不知是何原因?难道是南桥???
还望各位老师指点,谢谢了!

网友:
1:USB +5V是否正常
2S/2口,USB接口信号线对地电阻值是否正常
3:南桥的问题

网友:
USB的+5V正常。键盘DATA和CLK对地电阻为800欧左右。
最后终于发现是桥的问题,因为开机了一会,桥的温度就很快上升,同时测量桥的+1.5V供电对地电阻仅为3欧,肯定是桥的问题了。

网友:
1,打阻值
2,看键盘或u口的信号是不是短路
3,换io试一试

网友:
南桥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