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喜HA1504L不好开机

楼主(2009-01-16):
有一台七喜HA1504L不好开机,把GM2110更换了,还是不开机,请问用不用对GM2110写码。供电全正常,时钟、复位都正常的。我用示波器去测量F29C51001T数据线没有波形,好像GM2110不工作,请大哥指教。

网友:
bios有更新过吗?先试下,不行就是那里电压不对吧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供电,时钟,复位正常的前提下考虑FLASH芯片的程序丢失。

网友:
小心。。开关电路。。。的电压。。是不是正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