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行幅大

楼主(2009-01-16):
NPT 770AX    17纯平显示器,在DOS下行幅比较大(调了,下次重开还是一样)。在WINDOWS下就比较正常,行幅调节是正常(DOS下也正常),不知是哪里故障,如何检修,谢谢!

网友:
DOS状态下行幅能调正常但无法保存.1:调整后按正常方式退出菜单.   2.进总线里去调整.
3.重写ROM资料.

网友:
应该要重写资料吧!!!

网友:
查哈升压电路和枕效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