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XM-17CH只显示1/3屏幕,求助

楼主(2009-01-17):
联想LXM-17CH只显示1/3屏幕,经交换板卡,MCU和高压板正常,怀疑是屏的问题,现在吃不准的是屏后的小板有问题呢,还是屏内坏?请有经验的DX帮助。要是小板坏,怎么还有1/3会显示桌面?难道屏内有分开的线路?在下不怎么内行屏的维修,不吝赐教
桌面

网友:
补上屏的型号:M170EG01

网友:
屏线有可能 恢复出厂呢

网友:
应该是行列驱动芯片坏了,修屛吧

网友:
中午又测了一下,在手摸屏后小板上有个9743A的贴片电路,白屏部分有闪动,请大家帮助

网友:
楼上的DX说行列驱动指的是AUO-003这个片吗
还有个小的是AS15-F

网友:
屏板行列驱动芯片坏了或虚焊

网友:
是屏内部坏了,你修不了了,这个屏报废了

网友(2010-03-16):
屏坏了,没什么意思修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