热风筒的构造

楼主(2009-01-17):
正好手里有张图纸,拍个照片给大家看看. 可惜我只能用摄像头,还要手悬空拿着,不能尽如人意,凑合看看吧.

1. 总装图

2.总装图放大

3.部件列表

网友:
这是热风枪全貌

电阻调温的,在低温的时候,明显感觉风扇的声音加大,风力加大导致出温降低。

从做咖啡的网上找到的,下面是一段烘咖啡豆的话:
热风枪是一款可以烘焙咖啡的工具,非常的适合中国咖啡爱好者的国情--资源、财力、经验有限的情况下也能烘焙出相当均匀的咖啡豆,价美物廉。花几十块钱尝试一下,其实烘出可以喝的咖啡没有想象得那么难。

不过我们是用热风枪拆焊电子元件的, 了解结果可以便以思考如何改造和利用这些配件.

这是热风枪全貌

电阻调温的,在低温的时候,明显感觉风扇的声音加大,风力加大导致出温降低。

出风口,陶瓷发热管支架。

进风口,感觉有点小。

哈哈哈,脱下外衣。

档位开关

电机的风扇叶片和进风口结合得很密闭。

电路板

调温的电路板

整体其实很简单

网友:
使用的电机,缺点是这种电机噪音很大. 如果改用电脑上用的12V无刷直流电机,可以大大减小噪音,同时也便于控制风速.当然电路要复杂一些了.

热风枪热保护器(双金属结构)

网友:
我也有一把类似这样的风枪,风扇的声音是挺大的.非常期待张老的改用12V无刷直流电机改造过程.

网友:
主发热丝不用可控硅控制的可以在电阻丝上抽头来获取12V 电压,经过整流后给直流风扇供电,并可利用这一电压给风扇家控制器.
主发热丝用可控硅控制的必须另外用电阻降压,不能从主发热丝上分得.原因是主发热丝的电流是变化的,不能给风扇提供稳定的电能.

网友:
张先生总是能找到这些好东西.

网友:
这是直流永磁电机

准确, 我发现电机电路板上有整流管了,实际多数使用24V直流有刷电机,噪声比较大----张先生

网友:
一个外壳,电机,发热丝,小零件,德国造就能卖上1000元,成本不到一百元。

网友:
张老师又出好资料了,不过国产热风枪风叶和电机连接好象有些不同,有台司登利2010E的电机噪音大,想拆开来加点润滑脂,就是到风叶和电机连接处卡住了,二者连接的很紧,又找不到连接用螺丝,无法把两者分开,不知道有哪位老师知道拆开这个风叶和电机的方法?

网友:
长见识了,好东东

网友(2009-02-22):
类似电吹风机一样啊!

网友:
本人已经用317成果制作了 无刷风机的调压电路 噪音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而且风速控制范围更广 而且是无级调速 电路不复杂 现在已经应用到自己制作的BGA返修台上了 全部完成以后会发效果给大家看看

网友:
太复杂了 张老师再弄点像这样的好玩的东西发发

网友:
怎么看跟理发用的风筒很相像?电机还不如好点的理发风筒。

网友:
电吹风的结构其实是一样的。营业用的电吹风把风口缩小照样能吹下元件来。家用塑料壳的缩小风口怕烧化了。

网友:
开眼界啦 谢谢

网友(2009-04-16):
这个吹风是深圳产的,发热丝1600W,电机是18000转,噪声超大

网友(2009-08-20):
谢谢楼主分享 又让我们这些新手长见识了

网友(2009-11-27):
张先生就是厉害.这也能搞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