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大虾们指点P3S 1.4G/512KCPU怎样超频,能超到多少

楼主(2009-01-17):
据说这款CPU超频性能很好,是P3的顶级产品比P42.0不逊色,我主板是6A815EP1,请大虾们指点怎样超频,先谢了
cpu

网友:
图拉丁的p3s性能确实有口皆碑,不过配套的芯片组实在太少了。
楼主的815主板很难超频了。
要提升性能你先看看主板认到的二级缓存可能是256,修改bios使他能认到512性能就能明显提高。

网友:
首先谢谢大侠的赐教,我的主板好像可以看到二级缓存是512K,另用CPU Z,也能检到512K,还请大虾指点

网友:
怎么没人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