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40e故障求助

楼主(2009-01-17):
IBM R40e 不插电池开机正常,插上电池后有时不能开机(按开机键没反应),不插电池时待机电流0.06,有3V5V,插上电池后有时待机电流0.06正常,此时便可以开机,有时待机电流停在0.03不动,待机也无3V5V,不能开机,电池已经确定是坏了,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电池的原因,期待高手回答

网友:
有可能,在就是看开机电路有问题不

网友(2009-03-20):
加电池后待机0.03安充电不成功,而且电流没有进入系统供电电路,因为待机无3V5V!而且系统IC正常!很大可能是经过保护隔离第二个场管后,电压被充放电电路拉低!由于充电也不成功,可能是从保护隔离电路到充放电路电容对地短接,拉底公共点电压所至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