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擎P4I45E 重启或关机在开检测卡跑到13就不过了??

楼主(2009-01-17):
这板正常启动后重启或关机在开机就点不亮了,检测卡跑13  然后在把电源拔掉后插上开机又可以过。I/O 32.768 都换过了 南桥也加焊 现在真不知从何入手了,请教大家遇到过这种问题的 指教哈  谢谢

网友:
北桥供电正常么 做好把俩供电换了在测试

网友:
正常 的,我都把内存和北桥那两供电管换了原来是3055的我都换了还是一样啊。所以说现在才是没有招了啊!!

网友:
我遇见过V星的 刷BIOS就好了呵呵

网友:
谢谢大家,此板由于我没有编程器所以没有刷BIOS 给客户拿走了!!在此感谢大家的帮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