精英661GX-M主板debug卡显示D000

楼主(2009-01-17):
一块精英661GX-M主板,点不亮, debug卡显示D000,还有一块硕泰克845的板子也和这个一样怎么检修???希望高手给个思路指导下

网友:
呵呵我也刚好修了1张硕泰克845的板子也和你一样,不过我这个是因为DDR没有VCC,和IO坏了呵呵 看能不能帮到你

网友:
硕泰克845 个人维修思路,换电池,换电容。刷BIOS,换IO.不行打爆废。呵呵~~

网友:
硕泰克.的板子就那几个很容易坏

网友:
精英661GX-M主板多数座子空焊,修CPU不过的故障,要全面考虑,多看看论坛帖子

网友:
主供电的电容先换了试试

网友(2010-07-27):
我这里也有一块精英的,和你那个的型号是一样的,也是跑D 0,我也想在这里找个解决的答案呢

网友(2012-11-09):
我也是个精英,跑D0  待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