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擎奇怪故障

楼主(2009-01-17):
一块华擎主板775Twins-HDTV(2.10),每次开机都提示MAC address are invalid in both coms and flash必须按F1才能通过,在BIOS里把网卡关掉还是这样,BIOS也刷过了,还是不行,

网友:
这个问题我遇过啦..是BIOS错误..你换个版本的BIOS再刷

网友:
BIOS问题。但是有些刷了BIOS还有这个问题最好找到一样的主板。要不把网卡芯片取了再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