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42时过时不过内存

楼主(2009-01-17):
请高手指点一下,不过内存时,把内存取下在上回去,就过的了,关机后又不过了,请大虾指点迷津,谢谢! :L

网友:
先排除虚焊

网友:
我把供电的电感都汗了一便,跟他有关的块子都汗了的

网友(2009-03-20):
偶遇到T30跑28不过内存,后检查内存槽附近小电容短路了,也会造成不过内存!

网友:
内存槽加焊试一下可以就好了

网友:
这个跟T30不一样,T30内存槽爱坏...你看看不过的时候内存上不上电压...
还有跑码是多少?.....有没有报警?....内存摘了报警声是否一样?........
我以前遇见过这样的问题,不过是R52的机器,..........后来换了北桥好了....
T4X的机器我修过很多,没发现有内存槽坏的......

完活儿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