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O损坏会使CPU没供电吗

楼主(2009-01-17):
IO损坏会使CPU没供电吗

网友:
我是没碰过,不过论坛上有例子,原理应该是影响VID电路造成的

网友:
好象有 我在这上面好象看到过

网友:
有的主板是的 呵呵还有南桥

网友:
要看你是什么型号的i/o啊,如果是集成开机电路的i/o损坏了都开不了机还谈什么Vq啊,还有声卡 网卡等芯片都会影响Vq的啊

网友:
楼上的,就算集成开机的IO 损坏也不见得都不能触发啊,IO里面的触发模块没坏就不会啊

网友:
当然会了,有的IO上会有VID信号的。

网友:
VCORE电压偏低,I/O的VID电压拉低造成.

网友:
有的I/O芯片里有VID引脚,直接接在CPU的VID引脚上。

网友(2010-02-28):
有的会影响的

网友:
肯定会,要看什么样的板,每个板设计电路都不一样,有的板是不会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