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华同方F5000 的问题??

楼主(2009-01-17):
我的清华同方F5000 开机后会不定时的死机,就是在当时的画面,鼠标键盘都没有反应。
有的时候却很正常。看二个小时的影片也没事
为什么??郁闷中
在装系统中也死过好几次
还有风扇一直在转!声音很响我想换个风扇好换吗?
只要把前面板打开就可以吗?还是要拆显示屏全拆光???
问题

网友(2009-03-20):
无须卸屏!直接去螺丝,去键盘!要屏和C屏一块拿!
停留在LOGO画面,和进系统死机怀疑BIOS 有问题,刷一下看看!

网友(2009-04-24):
刷个BIOS试下

网友:
这板子 CPU 座也容易虚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