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不能上网是哪儿坏了?

楼主(2009-01-17):
我的电脑是集成网卡,系统找不到网卡,不能上网,我换了一块PCI网卡,检测到网卡正常,就是上不了网,设置没有问题,请问是主板哪儿坏了。
电脑

网友:
有可能是BIOS

网友:
把板载的网卡屏了,再试试~

网友:
你PCI网卡应该有问题。。换张试试

网友:
网卡驱动认上啦吗 ?
接网线看ping 192.168.3.1 -t通不通
不通是网线的事
如果通是机器中毒导致的把病毒删除

网友:
看看cpu座子下面的电容,换换试试

网友:
网卡芯片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