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一台宏基本本,屏老是跳?

楼主(2009-01-17):
请问这一般与哪些有关,不只是进入系统跳,在自检时也跳。上下跳,我打开看到从屏上引出两根线,一根白的,和一根黑的,没有与主板连,请问这两根线是做什么用的
谢谢各位
[
本帖最后由 固阳
电脑维修
于 2009-1-18 11:59 编辑
]
电脑维修

网友:
那两根线估计是网卡的天线。

网友:
无线网卡的天线
跳屏的话先查查屏线,再看看高压条

网友:
无线局域网卡的天线。屏跳可能是屏线有接触不良

网友:
1 无线网卡天线 2 屏IC

网友:
我有那上边带的VGA接口另外接一个屏,不跳,这会不会是屏的数据线,或是屏本身的事啊,由于没有与这个本本一样的屏,所以没有带换

网友:
是不是分辨率的事?
试试刷下分辨率,不行的话可能是屏线接触不好了

网友:
acer的笔记本有好多都会有屏暗,屏闪的症状例如:4310.4315

网友:
先把灯管线接高压条的插头拔了仔细看屏画面还跳不跳,如果不跳了则是灯管或高压条不良干扰,如果还跳则是屏本身的问题,重点查屏PANEL,

网友:
谢谢各位,那个是屏的事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