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LAA170EA02的2025L的程序

楼主(2009-01-17):
原来显示器是CTX S700B  屏是CLAA170EA02的 乐华板2025L  2023的我刷进去没一个能够

网友:
程序我倒找了一份就是不知道惯用不管用 而且刷上点亮是白屏 不知道是那里的问题 难道程序错了? 可我换了几个程序都是开机白屏 然后一会指示灯一绿 一红的不停变换,屏也是一亮一灭的。通用板换了两个都是一样 我后来随便换个2025L其他驱动不接屏线 也是指示灯开机是红 接上信号线就变绿了 然后一会就不停的闪  是不是通用板刷上程序就是这样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