顶星845gvml2主板无复位。在线急等~

楼主(2009-01-17):
CPU,内存,北区,南桥,经检测都正常供电。单就是不复位。求助有没有通病,以前我记得修过这种主板,CPU旁边有个5爪坏换上就好,单是这个不是,5爪正常。求助!!!!

网友:
在供电 时钟都正常的情况下更换复位电路中的门电路再无复位就基本是NQ BQ了

网友:
同意楼上观点,最好再检查下主要供电MOS供电是否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