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845gl点不亮

楼主(2009-01-17):
拿到手时CPU供电电容全部鼓了,全部更换后也点不亮。
电压都正常。
BIOS刷过无效。
32.768换过无效。

测试中发现一个问题:12V电压很低,10.6v (非电源故障),按住复位时电压恢复正常。
请教高手指点一下。

网友:
看看电源管理芯片

网友:
有时候开机没有CPU电压

有时候开机没有CPU电压,这个时候,12V恢复正常。

网友:
估计南桥坏了

估计南桥坏了

网友:
南桥坏了,就没有修的价值了,何况还是杂牌板子。

南桥坏了,就没有修的价值了,何况还是杂牌板子。

网友:
能不能是MOS管的问题呢?

能不能是MOS管的问题呢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先打各阻值看看

网友:
查开机电路

网友:
跟  ps-on 线
       32m的晶振有没有起振
没起振就烤nanqiao

网友:
要是能触发但机器不亮查下主电源管理芯片,要是不触发查开机电路

网友:
多是CPU旁边电源管理芯片坏了,或是CPU供电MOS坏,阻值被拉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