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恒温烙铁头~~

楼主(2009-01-17):
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烙铁头在加热后只要离开焊锡就马上被氧化。给清主板IO针脚的锡照成很大的麻烦,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办法,来探讨一下。换烙铁头?还是用什么办法处理,换的话换什么样的?

网友:
你最开始肯定没做焊头保养
没这么快容易氧化的

网友:
品质好的头没有这样的情况,建议购个好的烙铁,我的黄花一天开到黑,随手随用,没有不上锡的情况

网友:
我的烙铁头是好的不氧化。

网友:
白光的烙铁头好,20元左右一个,不氧化

网友:
是不是你温度调的太高了,要不就是烙铁头太差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烙铁头在加热后只要离开焊锡就马上被氧化。给清主板IO针脚的锡照成很大的麻烦,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办法,来探讨一下。换烙铁头?还是用什么办法处理,换的话换什么样的?

  你这个问题属于正常情况的,烙铁用完之后就都会氧化的,你用完之后要镀上锡。再用的时候用海绵垫稍微弄点水潮湿下把锡擦掉,然后再使用,论坛上好多讨论关于烙铁的各种这方面的帖子,你也可以去学习下。

网友:
烙铁头温度太高,换助焊剂,用松香水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