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P4TSE-D2主板,CMOS 1 ,2脚相通.

楼主(2009-01-17):
接一客户这块主板,说是电源不能触发.我接过来接电源,插测试卡.发现有3.3V电压.量主板没有短路.检查CMOS跳线,正常.刷BOIS,均不能开机.挖下电池测量电压只有1.3V,换上之后能正常开机.以为这块主板正常了.就给了客户.谁知没过几天,又拿过来了,电池又没有电了,我晕了.测 CMOS 1,2脚相通.(没有接跳线),我跑线路无论如何,1 ,2脚均不能相通.所以向大家求助.

网友:
换电池座
跑cmos线路最关键

网友:
无论我怎么跑这个CMOS线路,总不到1,2脚有相关的元件相连啊!!!!!

网友:
我刚才拆开跳线发现这块主板 1,2 脚是相通的,它们之间有细线相连.

网友:
我把所有跟电池有关的电容,电阻,电池座全换了.再试试.还是这样的话,我要跳楼了

网友:
如果没有跳线,1 2脚短接下应该是放电才对  应该不是通的才对啊

网友:
1 ,2脚确实是相通的,它也是三个针排,正常1 2通,2,3通时,CMOS清除.我也跑过线路了.起初我也不相信.但是事实如此了,根据以前的经验,1 ,2脚怎么也连不到一块去的.所以我拆了一下针排.发现1 ,2 脚有细线相连.有图纸的传上来.大家研究一下了

网友:
更换过电容,电阻等后问题解决了.电池电压现在很稳定.可以说是解决了吧.特向大家报喜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