互联星空 ADSL MODEM故障求助(已修复)

楼主(2009-01-17):
闲时无事,在废品箱内找到一部互联星空ADSL MODEM,型号是大亚科技DB108-G进行维修,
目视电路板被拆掉一颗元件,找到同型号ADSL MODEM查看,被拆件类似二极管,型号为DB-3100EP(如图红圈所示),
请问:该元件是不是安全保险类元件?手头无相同型号元件,可用何型号元件进行代换?最好能有该电路图,多谢!

确为箭头所指的电阻损坏,奇怪的是为什么这个地方同阻值且一脚相联的四个电阻,不用一个排阻呢?更换的时候就省事多了.

网友:
呵呵要看电路才能帮你哦

网友:
这是压敏二极管,有的称压敏电阻,防高压的,应急可以拆掉,正常时是开路的。

网友:
很可能以前此机就是雷击损坏的,拆了这损坏的零件也没用,有可能后面的芯片都被雷击了.连电脑试一下,现在是什么问题?

网友:
是防雷击保护电阻,应急时不用接是可以用的。

网友:
恩,是防雷电阻,我看过好多MODEM都有,用万用表量都是开路状态。

网友:
是防雷击保护电阻,应急时不用接是可以用的。

可以不用接吗?(最好能有一张电路图呀!)
可用什么型号的元件代替呢?
如果是以前雷击过的,一般会损坏那几个部位?

网友:
不用接,雷击损坏一般都是坏网卡芯片和隔离变压器,你先看看电话线接口的隔离变压器

网友:
不用接,雷击损坏一般都是坏网卡芯片和隔离变压器,你先看看电话线接口的隔离变压器

回王师傅:
           刚才已经看了一下电路板,发现如图红色箭头所示处有四个电阻一头相接,其中有两只中间明显烧黑了,另外两只上面标注为85X.
请问:这四个电阻的是不是同阻值的,如果此处烧毁,是不是黑色那只隔离变压器就一定烧毁了?

网友:
85x是75欧姆电阻,可能是串联在网卡接口和隔离变压器之间的保护电阻,你可以先直连上坏的电阻,看看能不能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