辅助电源的问题?

楼主(2009-01-17):
辅助电源的问题?
当辅助电源输出的电压过高,5V的有15V,另一路在30V上下。
这正常吗??
电压过高如何调整哪,或应该检修那部分,查什么元件哪??

附上几种辅助电源图:

网友:
应想法降低振荡频率!

网友:
对于这种LC震荡电路,L是不太好改动的,只能加大C的容量。

网友A:
对于原来电路正常的情况,不建议改元件参数,这是很危险的,有故障一定要找出故障点.你的情况要查稳压电路.

网友B:
输出电压过高说明电路中有故障,调整或是降低频率都不是正道。
1#几张图中,如果此电路输出电压过高,重点检查图中10U或4.7U电解电容是否失效或是内阻过高。
有光耦的辅助电源,重点检查光耦及TL431电路,包括光耦供电电阻,取样电阻等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输出电压过高说明电路中有故障,调整或是降低频率都不是正道。
1#几张图中,如果此电路输出电压过高,重点检查图中10U或4.7U电解电容是否失效或是内阻过高。
有光耦的辅助电源,重点检查光耦及TL431电路,包括光耦 ...

谢谢你!!
我按你讲的查查看。看来旧电源电解电容出问题的太多。
这是看了大家维修的经验,自我感觉是这样,不知对否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对于原来电路正常的情况,不建议改元件参数,这是很危险的,有故障一定要找出故障点.你的情况要查稳压电路.

稳压电路和保护电路是这部分吧

见图: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辅助电源的问题?
当辅助电源输出的电压过高,5V的有15V,另一路在30V上下。
这正常吗??
电压过高如何调整哪,或应该检修那部分,查什么元件哪??

LZ说的15V是从7805出来的吗??30V是不是进入494的12脚??

辅助电路和主电路是隔开的,LZ上面的图是用来稳压输出电压的,我想和辅助电压无关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15V是进7805的,30V是进入494的12脚的。
上面的图是用来稳压输出电压的。
莫名说:对于原来电路正常的情况,不建议改元件参数,这是很危险的,有故障一定要找出故障点.你的情况要查稳压电路.
稳压输出电路该什么查呀??

网友:
我的意思要检查辅助电路的稳压电路,具体的话,还是查这些:

输出电压过高说明电路中有故障,调整或是降低频率都不是正道。
1#几张图中,如果此电路输出电压过高,重点检查图中10U或4.7U电解电容是否失效或是内阻过高。
有光耦的辅助电源,重点检查光耦及TL431电路,包括光耦供电电阻,取样电阻等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你的是主电源的保护电路,给你一个典型的辅助电源保护电路.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可是我的电源辅助电路不是用光耦的那种呀!!
是上面1#那种电路

网友:
如果输出不稳定,光耦出问题的可能性大点吖。但输出只是变大了的话,就可能是一些稳压二极的问题吧!

网友:
如果是上面类型的电路,重点检查振动电路的元件.建议全换掉,可能有元件不良特别是电容和二极管,测量时正常但在路不行的情况在修开关电源最为多见,反正元件不多.

网友C:
LZ的电源还挺新鲜的,能发个完整的图上来吗??
大家见识下好不好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LZ的电源还挺新鲜的,能发个完整的图上来吗??
大家见识下好不好??

过几天把图纸划好了,再发。
在网上找了好多图纸都和我的电源对不上号,真愁人哪??
只好自己对照实物划了。

网友D:
回复 楼主:

第一图是C12,第二图是C8,第三图是C27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第一图是C12,第二图是C8,第三图是C27。

谢谢你!!无锡人
明白了,我调一下试试看效果如何,有不明白的还得向你请教。

网友:
这样的电源千万不要接主机试,试了你的主板就挂了,烧南桥,烧IO

网友:
谢谢你的提醒,我会注意的。其实修的电源是几年前的坏电源,就是拿来练练手,总结一点经验。不会挂机的。

网友:
TL494是一个固定频率的脉冲宽度调制电路,内置了线性锯齿波振荡器,振荡频率可通过外部的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进行调节,其振荡频率如下:f=1.1/R*C

网友:
光耦有问题有时回出现这种故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