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P-8NPAI主板CPU没有电压

楼主(2009-01-17):
我有一批EP-8NPAI的主板  总共有三种毛病  一种是桥虚汗 一种是没有CPU电压  还有一种是短路  不知道那位修过这个板子  提示一下CPU那里为什么没有电压啊   我感觉短路和CPU没有电压好象都是电源新片坏了   但是那个电源新片太难换了  弄不好就坏   所以想问问高手门是什么毛病

网友:
你的电源芯片是什么型号

网友:
B3-7H
20G

网友:
没有CPU电压的,你要先检查 内存供电 北桥供电是否都正常后在考虑CPU供电
北桥空焊的话,你有设备条件就加焊啊,没设备借货发给别人
短路的话重点检查4口 12V供电

网友:
我 感觉好像是桥短路 别的地方电压可都对啊

网友(2010-01-17):
谁有这个板的图纸,我有块板,就没有CPU电压,时钟,PCI复位都有,那位高手指导一下

网友:
此板已经修复,北桥空焊,加焊北桥OK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