走过WINDOWS 后黑屏!!

楼主(2009-01-17):
这里能过去 之后黑屏!

这个主板 别的件都换过了!!!!!

大多时候都是启动到WINDOWSXP 后 就黑屏了!! 有少许时能启动起来!启动起来后一切正常,在重新启动后就还没到WINDOWSXP后就黑屏了  不知道什么原因阿! 那位高人教导我下阿!! 谢谢!
显卡集成的

网友:
刷bios
应该是io对bios芯片的供电不足
实在不行换io

网友:
。。。晕 我没BOSS机器阿!

网友:
GPU遇到这种问题特别多6100主板是不

网友:
内存看看,在不行就刷个BIOS

网友:
你是正常安装的XP吗?
如果是GHOST的有可能是系统引起

网友:
..说真的 我还真是GHOST的 我试验下系统!@!!好了告诉你呵呵!

网友:
把网卡摘了,不行的加焊BGA吧

网友:
用完整版XP安装盘安装试试,最好是SP3的

网友:
又是C61主板,桥的事,见多了,桥脱

网友:
NF的桥确实不太结实

网友:
刷个新BIOS试试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