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P-8KDA7I 主板不检显卡

楼主(2009-01-17):
EP-8KDA7I 主板不检显卡,基本条件满足,8X的显卡点不亮,4X的有时可以,请各大哥帮忙.
更奇怪的是用8X的显卡风扇转一会会停转

网友:
测一下AGP附近的小三极管

网友:
不知道啊

就是不知道啊

网友:
还是不知道啊

还是不知道啊

网友:
bios里设置4速\8速。

网友:
问题市你的AGP插座有没有问题  比如弹簧针老化导致接触不良

网友A:
供电问提!!~!供电问提!!~!供电问提!!~!供电问提!!~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供电问提!!~!供电问提!!~!供电问提!!~!供电问提!!~!

供电正常

网友:
你去看一下AGP插槽测试点,再检查一下吧,论坛里有的。。

网友:
能亮的是什么显卡,更新一下BIOS,是不是支持不太好啊。/