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一元件不各是什么元件,请大家帮助一下?

楼主(2009-01-17):
有一元件不各是什么元件,请大家帮助一下?
  在外面的胶上的标有“EB4393"  里面的标有“150V  594-PH   9935"  是电源上面的一个元件,希望大侠们能帮助一下,谢谢!!!

网友:
发一个图上来大家才好帮你看看呀

网友:
有图会好认些的..不燃就在ic类的网上查.

网友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bbs/thread-65076-1-1.html
元件如图中Y电容、负温度系数电阻(NTC)、金氧变阻器(MOV)三样比较相仿,不过它的外皮是黑的,里面的和金氧变阻器(MOV)左边的两个色彩相同,参数如150V    594-PH     993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