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在什么情况下才能烧掉元器件?

楼主(2009-01-17):
请问在什么情况下才能烧掉元器件?大电流是不是?还有电源的高压部分是怎么保护自己的那?早上测电源的时候不小心把电表搭在两个相邻的整流二极管上了,响了一下,表笔上面烧了两个坑,但是我换了两个新的整流管,还能启动,连保险都是好的。各输出正常。我想既然短路了,电源是怎么自己停的那?高压部分除了保险还有其他的措施吗??

请教高手!!

网友:
一般会在负载过大,或着有的元器件老化的情况下,会烧元器件,象你说的情况可能是你的电源有过流保护,而且你测的部分应当是交流变直流的整流的部分.对后面的电路影响还不是很大的.

网友:
一个电路如果保护电路设计的完善巧妙,就能把损失减少到最小

网友:
按照现时的电源设计来说(国外的不作讨论),没有发现过有楼主说的所谓保险措施(或者我孤陋寡闻),楼主的现象可能是原来的整流管设计得太小和保险管是延时保险管.大家要注意测量时的表笔不要划到其它地方上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