昂达915pld主板

楼主(2009-01-17):
昂达915pld主板
开机上电保护,更换内存MOS管短路解决,
上电一闪一闪,诊断卡不跑码,CPU没有供电,CPU各供电都换了,不是不行,请高手帮忙

网友:
饿我也不知道

p1e-al/np1e-al/n

网友:
既然内存MOS管 短路 你该考虑下内存的控制芯片是否也损坏

网友:
内存槽边上的83321s 和一个电容,这个电容暴了就这现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