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X怎么修

楼主(2009-01-17):
ATX电源现象是开机风扇转一会就不转了, 7500      4脚开机电压没有变化5V   请老师给我指点指点  谢谢

网友:
电源后级有短路,注意查整流管和电容吧.

网友:
楼主这个问题应该去电源维修版块去发贴更合适哦!象你说的这种现象,既然刚开机的时候风扇能转就说明开关管工作基本是正常的,应该是负载部份有过载现象而保护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