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机蓝屏的问题

楼主(2009-01-17):
一台电脑一开机就出现蓝屏,重启后就正常了,蓝屏时显示的都不一样,电脑主板是联想845E、CPU是P4 2.8G、内存DDR 1G、显卡8500.望高手指点。

网友:
换内存看看吧!

网友:
蓝屏这个问题麻烦哦

你重装系统看看吧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桥也有可能。内存也有可能。总知道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是不是最近换过什么硬件
或者是不是装过系统
最有可能的是内存冲突不兼容
软件就是声卡驱动冲突
一般我维修总是问客户
最近做过什么
什么现象
怎么产生的
这样更容易找到问题所在

网友:
系统重装不重装一样,也不应该是内存的问题,以前是好好的。

网友:
把网卡拆下下试试

网友:
如果是不定时的蓝屏死机排除其他各外接部件后BQ问题居多

网友:
系统。。内存,,显卡,电源都会南屏啊 。。。个个的换哈 看撒

网友:
问题不是太复杂,还有个重要问题,是不是中毒啦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1、电脑是否中毒
2、电脑硬件存在不兼容问题
3、内存问题

网友(2010-09-15):
很难说的啊,就想这的一台 戴尔PP10L 就没有思路了,什么做都是蓝屏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重装个系统

网友:
换格系统盘重装一下,装系统的时候进PE装,解压的时候顺便把声卡驱动去掉,看看还蓝吗....

网友:
内存不兼容的可能性最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