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朋友们进来帮我看看,顶星TM-865PE2主板CPU无供电怎么修?

楼主(2009-01-17):
主机是客户吵架时摔的,机箱外壳变形很厉害,判断是主板顶星TM-865PE2坏了,上CPU假负载测CPU供电脚是0.12V,供电电感处也是0.12V,换电源管理芯片还是一样,请朋友帮一下,这是哪里问题?

网友:
摔的话,你要先检查,主板有没有掉价 磕脚之类的明显损坏的地方
检查北桥供电 内存供电是否正常
检查下12V输入是否正常,电源IC的供电 ,VID电路是否正常 SS EN 信号等

网友:
我很仔细检查了主板没有掉什么东西,没明显断列,供电管有5V,12V,电源管理芯片也有12V!北桥有温度,不知道怎么查VID电路是否正常 SS EN 信号等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摔完一般都是虚焊!

网友:
是不是CPU座虚焊啦,我现在也不清楚CPU虚焊会不会引起电源不供电,我在另外1块板子上试,上假负载有0.97V电压的!如果CPU座虚焊那怎么搞,它是贴片的,不是插针的!

网友:
把供电芯片的型号发上来

网友:
不是贴片的,是BGA的U座.........那座子是易空焊..但摔一般是不会倒置U座空焊的...可以用力压座子试试,有测试灯座更好..是CPU供电偏低,还是先修供电,检查北桥供电 内存供电是否正常,断线也有可能噢....

网友:
内存供电2.63V正常,电源管理芯片是HIP6602BCB,旁边还有1个HIP6301CB,12V供电正常的,不知道CPU虚焊会不会引起不供电,请朋友说一下,如果不会的话那我去查别的了!另外我还发现按复位键,诊断卡的复位灯常亮,不闪!

网友:
还有朋友知道吗,我想慢慢把它修好!

网友:
CPU座 或北桥虚焊会引起不供电 如果没有测试灯  可先测定
供电管的 控制(正常)  输入(正常) 和无输出的话 可以分别压住CPU座和北桥 来判断是否虚焊

网友:
主供电不正常,你想复位正常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