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版主和大家帮忙看一下!在线等

楼主(2009-01-17):
这个是什么电阻?电源上两个都爆了,和220V 680uF电解电容并联,这个元件难找啊 有什么办法?

网友:
是压敏电阻,和电容并联应该是均压用的,可以用10k左右的普通电阻替代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照片不是很清楚 上面标的是V1.0K 1.50

网友:
关键是要明白这东西在电路里的作用,才能明白怎么替换

网友:
应急时可拆掉不用。电路中另外安装有均压电阻,此二个元件是用来过压保护的。之所以并联在电容器两端,目的是防止电容器因为电路发生故障时承受过高的电压而爆炸。在电路无故障而输入电压过高之时,此二个元件可保护电路中其他元件不受损坏,一般只是坏掉二个压敏电阻和一个保险管而已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“午夜梦回”兄说的是,当时保险管烧了我用锡线两端连接测电路,后来加点发现可用,现在就是这么在用,不知能用多时,还个好的保险管可长用吧!?

网友:
保险无所谓好不好,换原值的保险丝即可。
如果不出现如下情况,是完全没问题的。
1,两电容器电压不均等
2,电网电压过高,超过260V就比较危险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