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存坏了。没有换的,还能办法用吗?

楼主(2009-01-17):
一块5200显卡128M 正面2颗 反面2颗

用软件测
FBA[63:32]   17250
A43 A47
我把正面最下边那颗显存的一个排阻和相对应反面显存的排阻取下
进系统测试(64M了)
能正常进系统
可是运行游戏时画面不正常。
我想问下128M显卡改成64M的。要怎么做。谢谢

网友:
研究研究!不太懂!你的显卡是64BIT的,最后改成32BIT的吗?

网友:
你可以通过短路法确定一下!!个人感觉你的卡是反面最后一颗显存坏掉(不完全正确也有可能是正面的坏掉),你拆排阻后不花,玩游戏花只能说明数据脚已经不工作了,但是地址线也应该屏蔽掉!
最好方法就是换显存!

U1             U2(反)

U3     或    U4(反)坏

网友:
不可能A组短路了还可以用吧大侠。换一个显存吗背后哪个最有可能

网友:
这卡我没查到资料。不知是多少位的。所以不好换
请问版主能否发个图 谢谢了

A43 A47与芯片相对应的图

网友:
我遇到过的,当时是因为显卡驱动没有打。

网友(2009-02-23):
把坏的一片拆下试试

网友:
能换   但是没有价值了...

网友:
把坏的拆下来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