冠捷LCD驱动板,造成桌面显示有抖动、闪动。一般是驱动

楼主(2009-01-17):
一般是驱动板,什么地方坏了,还有没有9。请教一下高手。
桌面

网友:
换,了没用,现在以确定是那个板的问题了。

网友:
是所有的显示都又闪又抖吗?还是就显示桌面的时候又闪又抖?说来听听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是呀,所有的显示都又闪又抖,显示桌面的时候又闪又抖,开什么都一样。以经确定是驱动板了不知道那块板还有没9。

网友:
你是不是修理工?是的话测下几个常见的电压就可以找到问题,一般是1。8V/3。3V/5V/15V,你这个应该是小电压不稳定造成的。

网友:
我就觉得是电容滤波不良造成的```````

网友:
怀疑一下电源板吧!

网友:
应该是电源板滤波不干净,用示波器就能查出来

网友:
除了上面几位兄弟说的原因,还有个小问题:
请查附近有没有强磁场,

网友:
换小板都可以了,只是想看看小板能不能修。所以来这里请教高手。

网友:
换滤波电容看看咯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