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CL MF707A 图像出现慢

楼主(2009-01-17):
TCL MF707A 开机即有高压,图像出现慢(黑屏),3--4分钟后逐渐亮起来,
G1 -50V, G2 150V,且始终不变,关机一分钟再开机,图像出现的比前次快些,
请教哪位遇到过此故障?
黑屏

网友:
建议测量一下显像管座的灯丝电压是否足够。
一般为6.3V。如果此电压不足会造成点亮时间过长,以及影响显像管寿命。
如果灯丝供电正常,则可能为显像管老化。

网友:
换显像管管座,管座受潮漏电可能性大。

网友:
感谢各位,机器很新,管座很干净,不象漏电,灯丝6V,略低,但不至于故障这么严重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