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液晶高压包坏了一个

楼主(2009-01-17):
我接修台MAG显示器,高压包坏了一个型号为730-703-190DTLB-JH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EL19-AD170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NC    6B17

能不能用别的代用,我不想另外加高压条,谢谢各位朋友,有办法的朋友帮帮忙,先谢了

网友:
呵呵!这东西不好代换啊,如果一定要代的话,在下认为必须符合以下要求:1.引脚分布完全相同(包括初级和次级的绕组所对应的脚必须相同)2.初级的线径要一样,扎数也要相同(测不出来,只能用肉眼看个大概),次极的阻值相差不能超过15欧 3.最好体积要相同,便于装机。如果阁下有两只相同的,与原机变压器以上参数相同的或是十分接近的,我建议阁下把两个一起换掉。

网友:
不要在这个上面浪费时间,换个高压板快过

网友:
不好代换,还是换个高压条好,这个留做配件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