昨天晚上修了一台超级奇怪的键盘问题的HP DV1306AP

楼主(2009-01-17):
昨天一哥们拿来一台DV1000的机器,问题是:开机有时候能够进BIOS.退出后到QuickPlay的界面停住,要清除CMOS后可以进系统,但是进系统以后键盘鼠标都不能够用。键盘连健。换键盘,也一样。但是从光盘启动进DOS,键盘什么都 正常的。IO.电容等都换过了,就是不行。这板子是广达的F308。我把 BIOS升级了,这下好了;当出现QuickPlay的界面就不断重启。无法进入系统。这下郁闷了。仔细想了一下,会不会IO有程序的呢?一般87541是不带程序的。用USB鼠标在 偶尔能够进系统的时候 在WINDOWS下面再刷BIOS,还是不行。再进DOS,都正常。是在是想不通了。把鼠标线拉掉,问题还是一样。把开关线也拉掉,用短路针开机,进系统,试试键盘,OK太惊喜了,关机,装上鼠标触摸屏线,再用短路针开机,进系统,鼠标也正常。难道是链接开关的地方出了什么问题,加焊一下,洗干净。装上开关,OK一切正常。此时已经1点中了,收工,睡觉

网友:
不错...是个疑难杂症哦...学习了....

网友:
楼住真幸运:我见过一台插上键盘就死机。拔出来就可以

网友:
开关键 影响了键盘吗??开机键是在键盘上的吗?1000的机器没见过 也没印象 楼主解释一下吧

网友:
那个机器好像是带一排触摸屏的吧???

网友:
对的,就是数据带那里的接头除了问题,上星期日也修了台dell 640m 也是因为鼠标数据线 出现问题造成键盘连健短路

网友:
lz真是太高了
进步了

网友:
楼主原创,厉害,真是疑难杂症

网友:
像这种情况的能不能贴个图片看看,
比较深刻,这个型号的见得少

网友:
谢谢楼主经验分享,遇到这种问题先别不加思考就换芯片.